请教高手求助仿真器现象

楼主(2007-03-25):
我用ARM922T开发板(KS8695CPU)用ADS1.2+MultiICE仿真,每次装载afu文件的时候,汇编出来的代码都是dcd指令,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

是用axd debug的时候,反汇编模式出来的全是dci 0xffffffff指令

网友A:
检查一下仿真的存储器能否正常读写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得,但是怎么检查呢

网友A:
打开memory窗口,去修改RO地址处的内容,不能修改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