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的I/O口

楼主(2007-03-26):
请教,把44b0的i/o口配置成output,并且置1,有上拉电阻,若当i/o口被拉低,此刻去读数据寄存器,读出的是1还是0?

网友A:
是零吧

应该是零吧

网友B:
也许还是1吧. 这个不像51那样的IO结构

楼主:
我想也是1吧

我想也是1吧

网友C:
都被拉低了 还讨论什么

要是片子没坏就是1

楼主:
没条件验证

我不知道44b0的I/O口的结构怎么样的,不过如果开漏结构的话,肯定不会烧芯片管脚的,只能管脚被拉低了,只是不知道去读数据寄存器的值的话,会哪种结果(没条件验证)

网友D:
配置为输出的IO口读到的应该是写入的值

44B0 IO只有一个输入输出公用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