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P协议的疑问.

楼主(2007-04-10):
我的44b0+8019用ARP协议发送数据到我们公司局域网的其他电脑可以. 但是如果是发送到网外另一个以太网的主机就不行.比如我们局域网是192.168.1.x.网关:192.168.1.5 44b0的IP地址是192.168.1.41. 要发送数据到 192.168.5.1上面去. 结果是只能发送到网关中去. 不知道网关如何将数据转发到192.168.5.1主机呢? ARP协议的头数据格式只有源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 ARP数据包生成过程中会判断对方是否在同一个子网中.如果不是将会把目标IP地址改为网关IP地址.网关收到数据后(收到的数据包中没有了192.168.5.1).如何判断真正的目标IP地址呢?

网友A:
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182.168.5.1的MAC地址.

再说了,你要知道192.168.5.1的地址干嘛.
你只要知道网关的MAC地址就够了.
你实际发送数据到192.168.5.1的时候,使用网关的MAC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re

是的. 我的意思是将数据发送到网关时候.数据包中并没有192.168.5.1这个IP号码. 那么网关怎么知道这个数据包的目标IP地址是192.168.5.1呢?

网友B:
Transport层的转发包的请求包中有目的IP地址的

楼主:
谢谢xwj.先研究下这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