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笔记本的并口卡吗?

楼主(2007-04-16):
用笔记本做嵌入式开发,因为没了串口和并口,调试起来很不方便,大家都用什么来代替解决呀

网友A:
pcmcia转并口!不过要很贵500

网友B:
关键是销量小,所以贵

上次我问过,转串口的也要140,没有买,先用usb转的凑合吧。

网友C:
.

这个本本够高级的。

网友D:
用USB转吧

平时在公司用PC的话没有限制,并口和串口一般都有。主要是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不能把PC搬过去,而现在的笔记本很多又没有并口和串口。所以还是用USB来转吧。至于仿真器,最好还是直接买USB接口的。USB转串口50~100块就能拿下。

网友E:
转并口的不是很好用

亏的有USB的JUDI,买了个转并口的,不能用

网友A:
usb转并口实际上是不支持并口中断的,只能支持打印机

用在仿真器上不行, 不过usb转串口是可以用在仿真器上的。

网友F(2009-11-04):
express卡转并口和串口卡 笔记本串并口一体卡  原理图和PCB下载

http://www.51eebbs.com/viewthrea ... p;page=1&extra=

网友G:
不是很好用

网友H:
pcmcia转并口卡 350就可以了,转串口的可以用usb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