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的linux环境,帮我看看!

楼主(2007-04-17):
我在为2410建立linux环境时,用的是虚拟机,老是又一个软件包装不上 提示glibc = 2.3.2-4.80.6 is needed by 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
glibc-common = 2.3.2-4.80.6 is needed by 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re:即然选择了linux,为什么不去适应linux的环境,

而要用虚拟机?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是用来编译GUI QT的,如果不用QT就不管它啦

楼主:
谢谢

虚拟机上的linux基本上是能实现pc机上的linux环境,!
在我2410下还是要实现QT,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需看你的安装包,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平台的。

如果是公版的在redhat 9下是不会的

网友B:
.

网上早就有如何建立QT环境的**,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找找看?

阿南,就是喜欢诲人不倦。

网友C:
若要速成LINUX,最好不要用虚拟机,产生莫明其妙的问题

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用纯LINUX做开发平台,你会突然觉得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事情是做不到的,就怕你想不到!

网友D:
宇宙飞船 名如其人!

建议双系统,然后适应!

网友E:
呵呵,的确应该装双系统!linux也挺好用的

网友F:
用虚拟机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暂时没碰到过

用cygwin会出现许多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使用虚拟机,对机器的要求比较高;还有,编译内核时,还得有足够耐心——反应会慢不少,速度与主机配置不大成比例。

不过,用虚拟机是真的能提供很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