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带1024*768 TFT液晶的ARM9开发板

楼主(2007-04-17):
推荐带1024*768 TFT液晶的ARM9开发板

楼主:
系统准备带1024*768 TFT液晶,推荐一颗ARM9芯片.S3C2440怎样?

网友A:
2440支持不到TFT的1024*768

楼主:
可以吧,看文档,最大虚拟屏可以达到,

可以吧,看文档,最大虚拟屏可以达到,文档的实屏和虚拟屏怎么解释??

网友B:
最好时加个2D处理芯片,比如SM501,不然显示效果很难保证

网友C:
re

的看你做什么了,EP9307 EP9315 EP9312都可以支持到1024*768。

网友A:
通常讲的分辨率都是指实屏的分辨率,也就是LCD实践显示屏

虚拟屏可以这样理解:当你要显示的图片(1024*768)大于实践LCD屏幕(800*600)大小时,可以将虚拟屏设置成1024*768,此时可以通过移动(或称扫描)让大于800*600的画面也显示在实屏中,来达到显示1024*768图片的目的。可以参考数据手册VIRTUAL DISPLAY (TFT/STN)部分,其中Figure 15-7. Example of Scrolling in Virtual Display (Single Scan)描述的很具体

网友D:
re

可以支持1024×768,不过对数据总线的占用挺厉害,40多HZ的刷新率,400MHZ的CPU大约只剩下300MHZ左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