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显示求助。。。

楼主(2007-04-17):
   一块统宝2.8寸的TFT液晶屏,字体显示不正常,看不清楚是什么字。

   后来用示波器测 象素时钟信号(PCLK). 当示波器的触头一碰到LCD的 时钟引脚,显示就正常了,看到的时钟波形接近于方波,频率和幅度都满足LCD屏的要求。 一拿开示波器触头,又不正常了。。。

   尝试过在时钟线上加滤波电容,还是不行。。。(时钟在由CPU的LCD控制器提供的,直接接到LCD屏的时钟输入脚)

想不明白。。。请各位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将PCLK脉冲宽度调宽些试试

楼主:
PCLK的脉冲宽度??

这个是否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来设置?

网友B:
pclk

你现在的问题是PCLK在cpu 到lcd这一段受干扰,不知道你的PCLK的频率是多少,频率高的话要考虑从新布pcb,用地线把PCLK夹住,频率低的话可以考虑用RC滤波滤调干扰(在尽可能靠近lcd端)。

楼主:
thx

用示波器测得的 pclk 的频率是 6.2Mhz 左右。。。幅度2.6v左右。。

但为何示波器一接上去就好了呢? 示波器是否可以看成是一个电阻?或者一个电容?

网友B:
re:

6.2Mhz 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低,还是优先考虑加电容吧,你原来加了多大?示波器可以看成一个几十P的电容。

网友C:
呵呵,和我一样的问题

我们是统宝的代理,我做一款mp4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au的不会。加上一个5-10pf的电容到clk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加电容是不是值不对啊。
呵呵,如果ok的话,以后可以来我们公司买屏啊,我们有
全面的技术支持啊。并且是统宝的一级代理商。
msn,email:sz111@126.com

网友D:
PLK 串一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