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 question

楼主(2007-04-18):
刚调试通了个简单的LED跑马灯.
目前我在用S3C44B0X调试一块16bit的tft lcd.选择用nGCS3接tft lcd的片选,data0~data15接tft lcd的16bit数据线,请问一下,如果控制nGCS3选中,如何用S3C44B0X的data0~data15传数据。

网友A:
不现实

44b0不自身不带TFT驱动,我看你现在是想用44b0 用软件的方法实现TFT的驱动,理论上是可以但估计实现以后的刷新率不够,而且对CPU占用太大,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会耗光ARM7的那点CPU资源,基本上什么都做不

楼主:
RE:

我只是用来测试tft用的,显示一些静态的画面.

目前我将TFT LC接nGCS3上,但是不知道如何用DATA0~DATA15将数据传给LCD.

就是讲不知道在选中nGCS3时,如何操做DATA0~DATA15,如果是其它i/o没有问题。板子是别人做的,已经将数据接口固定了,所以没有办法改,只能用DATA0~DATA15?

请问高手可否指点一下?

楼主:
Re:

我用的是带控制器的显示屏,只要数据线,命令数据选择,读写,就够了.

网友A:
re:

那你就要把nWR和nRD用上,配合nGCS3,加个两个与门,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信号

楼主:
RE:

可否提供一点参考的程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