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声明 请指教

楼主(2007-04-18):
(无正文)

网友A:
往指定地址写一个数啊

代码中好像少了三个括号,多了一个分号,应该是这样吧:
#define Writeflash(addr,d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dat)
    addr为地址,左移是为了与硬件匹配,你的板子应该是用了16位的flash,且cpu地址线a0没有连接,a1直接连到flash的a0.所以cpu的地址对应到flash就要左移1位.地址左移后再把它强制转换成指针,然后赋值.

楼主:
re:

我用的是16bit flash,在写数据进去时,这个代换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号,如果是Writeflash(0x5555,0xaa),这个是如何进行代换的?
另外:D0~D15数据线怎么知道有数据传过来啊

新手,以上问题请勿见怪.

网友B:
这是带参数的宏定义

这是带参数的宏定义,看起来象函数,可不是函数...

网友C:
宏定义就是有参数的替换,可以是任意字符或指令

编译器扫描文件时碰到Writeflash(参数1,参数2)这样的字符串就会自动替换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1<<参数1)=(unsigned int)参数2;

不过你那个宏, 语法太成问题,编译不过的

网友D:
等号左面不能有运算式,(addr<<1)编译时出错

网友B:
6楼说的不对吧...

网友A:
替换

#define Writeflash(addr,d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dat)
Writeflash(0x5555,0xaa);会被替换成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5555<<1))=(unsigned int)0xaa)
即向cpu的地址0xaaaa写入数据0xaa,cpu的0xaaaa正好对应flash地址0x5555.

这种替换在C语言的教材里面都会有讲的,只是前面的移位和类型转换要仔细理解.

楼主:
re

关于:
#define Writeflash(addr,dat)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dat)

当程序中有Writeflash(0x5555,0xaa),如何保证数据送到Flash,并且保证0x5555是地址,而0xaa是数据?

只有上面的宏义,如何找到Flash的地址,如何让ARM传出数据的,有高手可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

楼主:
求救...想了几天想不明白(初学...痛苦...)

网友C:
你先仔细看看C教材中指针那一节,理解这一句的意思再说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dat);

楼主:
Re: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dr<<1))=(unsigned int)dat);

writeflash(0x5555,0xaa)

原来觉的只是将0x5555赋值给addr,然后addr左移一位,然后强制将其转换为unsigned int,并将其定义为指针,

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其定义为指针..有什么作用?

请楼上指点一下.

网友B:
LZ精神可嘉,但不爱看书不行...

网友C:
晕,感情你是忽略全部括号 的优先运算啊?

网友A:
学习提高之道

先看书,肤浅地理解,
实践,遇到问题,
再看书,深入理解,
还是没有理解,问人,
弄明白以后,再回去看书,弄明白为什么当初不理解.

楼主还是要好好看看书啊,只有书上的是系统而全面的,别人的解答虽然是正确的,但只能针对某一个问题的某一个方面,看书才能举一反三.
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嵌入式软件领域,你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基础的问题.

言重了,楼主不要砸**蛋.

楼主:
re:thanks

一直在跳者学 听了你讲的 还是专心看书先 。

谢谢!

网友E:
支持

2楼、4楼、8楼、15楼

看来“ djyos ”自学能力比较强

网友F:
我也在自学

支持 djy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