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晶振电路[附图]

楼主(2007-04-22):
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中为什么要加电阻吗 ??

楼主:
这个图

这个图

网友A:
细节不清楚

在哪本资料说是为了更容易起振,不过我没有深究过,毕竟我不是做研究的

网友B:
起震电阻

那时起震电阻,假如并联揭发一般是M级,小了就不可以了;还可以串联接,一般是K级

网友C:
看不懂,能不能解释清楚点!

网友D:
是为了容易起振。看一下逻辑门电路的特点,一定能找到答

网友E:
电阻和电容号应该是确定振荡频率的吧

网友F:
与连接的IC内部电路有关

主要是为内部非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使其工作在转折区,大多IC内部已经集成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