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伪指令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23):
初学ARM,发现它的指令集里好像没有ORG了?以前学单片机的时候,我们知道ORG是非常有用的,提供给我们手动的分配地址。难道ARM指令换成了另外一个?
另外,如果ARM指令里没有ORG了,那我们怎么使用中断向量表?比如说:
ORG     0X00000004
B    UNDSTART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在scatter文件里面设置

可以用AREA给要定位的程序或数据段命名,然后在scatter文件里给这些段分配地址。汇编我也不熟,只知道这个方法。

楼主:
谢谢wowow提供的方法,正在查找相关资料。

网友B:
^ 这个符号呢?

网友C:
可以参见ads1.2自带的online book

^表示分配一个内存地址,可以参见ads1.2自带的online book,里面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