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选型求助~~~~

楼主(2007-04-28):
我在一个项目中想用一款ARM7的芯片,要求这个ARM的内部Flash>64k,集成8bit以上,采样速率>20k的ADC,其它的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不知道各位大侠能不能推荐下,小弟谢谢先~~~~

网友A:
很多都可以,不过一般ad都是10位的...

很多都可以,主要看你的需要了,不过ad一般都是10位的,速度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比如at91sam7s64/128/256...(有很多,看你是否需要哪些外设接口了);还有NXP的lpc21**等等也可以
ADuC7026/7027的ad是16位的,不过flash是64kB的。

网友B:
NXP21XX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价格也还可以

只是布PCB时麻烦些

网友C:
 LPC2134、 LPC2136、 LPC2138,都可以满足你上述所提要求!而且, LPC2000 系列芯片的资料丰富,很方便的呀!

网友D:
ADuc7128 126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