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何以实现低功耗

楼主(2007-05-01):
现在的嵌入式cpu类型很多,比如arm,mips等,都说arm是低功耗高性能,请问arm是怎么实现比其他种类的cpu更低的功耗、更高的性能的?谢谢!

网友A:
放一边去,不上电,功耗最低

网友B:
呵呵

可以向芯片厂商询问如何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实现低功耗的...........

网友C:
cmos电路

cmos工艺的改进,电源从原来的5v降到3v以下;
cmos电路的结构保证电路只在切换时消耗功率;
低功耗设计方法包括:降低电源电压;降低电路活跃因素,如门控时钟等;减少门数;降低时钟频率.采用并行技术.

网友D:
这是厂家的问题

这是厂家的问题...
你只要确定它是不是低功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