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1.2,如何设置让一个c文件,每次都编译到,不管有没有更

楼主(2007-04-27):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没有更新,重新编译它做什么?

网友B:
点rebuild all啊

它会把所有文件重新编译一次,不管有没有更新。

楼上:.c文件没有更新,但是相关的.h文件更新了的话,就应该重新编译.c文件。

网友C:
换ide吧

ads的codeWarrior这方面做的不行。强推SlickEdit,见我的贴子。

楼主:
召唤高手-----------------------

这个文件做版本控制用,加上了__TIME__宏 ,所以希望每次都能自动重新编译,
工程比较大,完全编译一次要半小时 ,rebuild all 是不可能滴

网友D:
拿鼠标点出

一个小红勾也不费劲

网友C:
build前删除它的.o文件

我用的SlickEdit,在Pre build Command里可以将那个源文件生成的.o文件删除,这样build时就会重新编译。一般的ide应该都有这个功能。

不过ads的CodeWarrior的源程序之间的dependence做得不行,经常改了一个.h文件,但不是所有包含了这个.h的代码都会重编译。

像你这么大的工程,应该拆成几个子工程,子工程只生成.a的库文件供主工程链接用。ads也有这个功能的,但没SlickEdit的强。子工程与主工程可以建立dependence关联,当build上一级工程时,会检查下一级的工程里否有更新。

请问一下你的版本控制的思路?是不是设一个全局变量CCTime,在那个文件里CCTime=__TIME__,然后怎么用呢?

网友E:
编辑makefile文件

编译器一般都有一个makefile文件,编译的时候根据的都是它,可以更改它试试

网友F:
顶柔月

柔月越来越厉害了

做这么大的工程

网友G:
我们项目是编译完后,自动删除这个C的.0文件。

下次编译时,就自动重新编译了。

网友H:
编辑makefile文件

makefile文件中有每一个C文件的依赖文件表,依赖文件包括相关的h文件、库文件和所有编译该C文件的各种相关文件,这个表中的任一个文件发生变化,该C文件就要被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