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M393在3.3V电源下的问题

楼主(2007-04-27):
我在产品硬件的电源监控部分调试时发现一个问题:

采用LM393电压比较器监控电源掉电,负端接TL431稳压源(2.5V);将系统初级电源+5V经47K,51K两个电阻串连后到地,两个电阻中点连接到LM393正端。如果LM393电源为+3.3V,正端电压>负端电压本应输出高电平,可实际上却始终为低电平。如果将电源改为+5V则一切正常。我试了PHILIPS、国半、ST、德州的共四个厂家的芯片全都一样!查芯片手册最低工作电压均为2V或3V,3.3V下应该没问题。

是否LM393不能用于3.3V下?

不知那位高手知道问题所在,本人再次先谢过了!

网友A:
2.5V参考电压降低点试试,例如1.5V左右。

楼主:
谢谢!

谢谢!问题解决了,能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吗?

楼主:
我知道了

刚才看了DATASHEET,输入电压最大值为电源电压-1.5V,原来我用的是2.5V,3.3-2.5 = 0.8,所以芯片工作不正常。分析其等效原理图验证了此原因。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