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000系列中串口调试时出现的疑惑?

楼主(2007-04-27):
在KEIL中进行软件仿真时串口发送的数据均正确,没有丢包或丢数据的现象。但下载到目标板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数据不完全正确,现象是只要是“00”数据,串口调试助手上均无法显示,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那位大虾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给小弟解惑,这里不胜感谢。(注:发送接收均采用中断的方式实现。)

网友A:
先确认硬件是否有故障。将PC发出的信号经过232后返回测试

网友B:
重起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将PC机重新启动就好了.LPC2000下载程序的软件对串口的操作造成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