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ZLG7290吗?想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7-05-07):
有谁用过ZLG7290吗?想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1、ZLG7290上有一个/INT口,在EASYARM2200上接了外部中断3,这个/INT口的作用是不是用来产生键盘输入中断,即有按键按下时,/INT由高

变低,产生外部中断3中断?

2、如果键盘输入是利用外部中断3来识别,那是不是就是要把键盘处理程序放在外部中断3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像类似与单片机上利用外部中断

来识别键盘输入一样,当有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按键输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easyarm2200中,却找不到外部中

断3的处理程序,而是采用了下面的程序来对按键处理?如果这样处理的话,那ZLG7290上的/INT输入端和LPC2210的外部中断3在这里起了什么

作用?
 /* 读取按键,设置键值对应的显示位闪烁 */
   while(1)
   {  DelayNS(1);
      key = 0;
      IRcvStr(ZLG7290, 0x01, disp_buf, 8);
      if(0==disp_buf[1])
      {  key = disp_buf[0];
      }

      switch(key)
      {  case  1:
           case  9: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01);
               break;

         case  2:
         case  10: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02);
               break;

         case  3:
         case  11: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04);
               break;

         case  4:
         case  12: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08);
               break;

         case  5:
         case  13: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10);
               break;

         case  6:
         case  14: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20);
               break;

         case  7:
         case  15: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40);
               break;

         case  8:
         case  16:
               ZLG7290_SendCmd(ZLG7290, 0x8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可以参考采用外部中断功能的ZLG7290例程。

1、ZLG7290上有一个/INT口,在EASYARM2200上接了外部中断3,这个/INT口的作用是不是用来产生键盘输入中断,即有按键按下时,/INT由高变低,产生外部中断3中断?
是的,这样能够有效的发挥ZLG7290优越的键盘功能。

2、如果键盘输入是利用外部中断3来识别,那是不是就是要把键盘处理程序放在外部中断3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像类似与单片机上利用外部中断来识别键盘输入一样,当有按键按下时,产生中断,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按键输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easyarm2200中,却找不到外部中断3的处理程序,而是采用了下面的程序来对按键处理?如果这样处理的话,那ZLG7290上的/INT输入端和LPC2210的外部中断3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
您的理解完全正确,由于该例程任务简单,采用了查询方式。

网友B:
。。。

我用7290,按键抖动非常厉害,INT上的电平也跳的厉害,中断服务程序不好写

楼主:
谢谢~~~

谢谢!请问哪里可以找到采用外部中断功能的ZLG7290例程啊,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是查询方式···

网友B:
。。。

把/INT连到你的中断脚上就行了吗

网友C:
Zlg7290难用

zlg7290很难用
1。按键反映很慢,去抖动时间太长,如果你用导电胶,按键的抖动比较大,按键反映就慢
2。4M的晶振时候显示才比较稳定,但是此时芯片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要降频才稳定,降低频率的时候,显示闪的厉害
3。频繁读写IIC总线的时候,会对显示产生干扰,IIC读写慢的时候,干扰更大,读写快又不稳定。。非常矛盾。。

网友D:
据说要10M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