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板上用U-boot引导linux,提示unrecognized machine ID

楼主(2007-05-08):
    疑问:在at91rm9200板子上用U-boot1.1.4引导linux2.6.19,提示“Error: unrecognized/unsupported machine ID (r1 = 0x00000106).
Available machine support:

ID (hex)        NAME
000002c1        Atmel AT91RM9200-EK”  ,然后我去改了u-boot里mach-types.h里的MACH_TYPE_AT91RM9200DK    改成705,MACH_TYPE_AT91RM9200也改成705,都跟EK板的ID一样。但是还是出现上面的错误信息。
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可否有人指点一番

可否有人指点一番

网友A(2010-10-25):
曾经跑通过吗
调试最好要有两块板子
可以边焊接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