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00的花送个各位,

楼主(2007-05-11):
好,像00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要注意保护不能让他们灭绝了。哈哈.....

00主页. http://hotpower.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7838.html

楼主:
认为好的,帮着顶一下

网友A:
顶,OO是大热心人

网友B:
谢谢支持,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不然我搞来也没啥意思了

顺便说一下,我的主页是 http://computer00.21ic.org ,呵呵~~~~~

网友C:
re

同是研究生,差距怎么这么大呢?00能不能传授一下学硬件的经验啊

网友B:
没啥经验,多看书,多做电路.

网友D: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那个位置无关的东西搞出来没有?
---
我今天想了一阵,那个好像是不行实现的,不管怎么弄,那个地址都是相对地址。所以,一般都是mmu或者remap来完成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还是没办法让编译器将C语言编译成全部相对跳转的代码。在汇编下面倒是可以,
选择适当的汇编指令,就可以产生与地址无关的代码. 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将ROM地址
设置在RAM区. 但这样Ulink就无法完成下载. 还好,所产生的代码,汇编的启动文件部分
被安排在地址0,而后面的C程序部分,被安排在了RAM空间. 所以我根据产生的HEX文件,
将代码分成两部分,分别烧到FLASH中,然后由启动代码负责将后半部分复制到RAM中,
然后跳转到那里去运行。这样即使使用绝对地址跳转,也不会出问题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t=2496814&tp=%u5F7B%u5E95%u5012%u584C%u4E86%7E%7E%7Ekeil%u7684CARM%u7F16%u8BD1%u5668%u597D%u8C61%u4E0D%u80FD%u8BBE%u7F6E%u751F%u6210%u76F8%u5BF9%u8DF3%u8F6C%u4EE3%u7801%uFF1F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t=2541796&tp=00%u542F%u52A8%u4EE3%u7801%u4E2D%uFF0C%u4E0D%u7406%u89E3%u7684%u7A0B%u5E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