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调试问题

楼主(2007-05-13):
初次用ads中的axd调试程序,由于没有硬件,只好进行软件调试,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我想查看一些变量的值,可是在watch窗口中出现name not found这样的信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听说是被代码优化了,把变量的值存入了寄存器,可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这个代码优化问题。
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搞一套硬件回来

这样学下去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B:
同意

ARM的仿真环境没有单片机的IDE成熟,所以仿真功能很不好使用,除了可以看看程序是否有编译错误外,好象其他应用不多。

网友C:
可以学习arm的汇编,其实软件仿真好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