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样的

楼主(2007-05-17):
我用**版的RVD1.8,可以比较好的支持H-JTAG,但是Multi-ICE反而支持不好。因为当我使用Multi-ICE联接SmartARM2200开发板时,竟然看到警告说:

warning: vector catching specification is not support by the target

请问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用RVDS2.2+multi-ice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to wowow

请问wowow,你的realview是这样搞定的吗?我的是在XP SP2 的番茄花园版系统下使用的。

install, apply our patch then generate license file with the keygen.
-------------
the files need to be patched: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CodeWarrior5.6.11592win_32-pentiuminPlugins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RVPlugins1.086win_32-pentiumoem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RDIarmsd1.3.166win_32-pentiumarmsd.exe
%Install Path%RDIAXD1.3.198win_32-pentiumaxd.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asm.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pp.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link.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fromelf.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        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        cpp.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in        vs.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inxry100.dll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armiss.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armulate.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v6armiss.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v6ARMulator1.4.1238win_32-pentiumv6thumb2.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v6ARMulator1.4.1238win_32-pentiumv6trustzone.sdi

TEAM Z.W.T 2005

楼主:
再to wowow

我升级Multi-ICE到2.2.6版了,但是只动了Multi-ICE安装文件夹下的几个文件,没有动RealView2.2安装文件夹下的内容。因为我只看到Multi-ICE的升级文件说明中只提到了RealView2.1版和RealView2.0。

我的使用情况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出这个警告,在register窗口的debug tab内看不到vector_catch这个内部调试变量。只是偶而不会出这个警告,在register窗口的debug tab内可以看到vector_catch这个内部调试变量。

网友A:

Realview的破解是一样的。RVDebug原配的是1.8.0 build 734,后来换成1.8.1 build 497(一样的方法破解),两个都能用,貌似后者稳定一些。

MultiIce也升级到2.2.6

XP我用的是秋无痕的版本。番茄花园以前有一个版本破解keil死活破不了,重装N次,换“WINDOWS XP SP2 集成安装2006夏季版(秋无痕 制作)”就好了。原因一直没弄明白,就再没用番茄花园了。

“在register窗口的debug tab内看不到vector_catch这个内部调试变量”这个我没试过,手头上现在没做ARM的项目。

楼主:
谢谢wowow,那么我想再深入问一下!

哪里可以搞到RVD1.1.1 build497,这个好象是ARM公司发行的RealView 2.2 SP1, 是用光盘发行的,怎么样能搞到这个版本?方便的话,可否给一点线索呢?

我的电邮sclzpjm@163.com

网友A:
ARM网站上就有下的啊

http://www.arm.com/support/downloads/rvds22.html

一直想找3.0的套件没找到。现在用的是Keil for arm里的RVCT 3.0编译,RVDS 2.2里的RVDebug调试

楼主:
WOWOW请看过来!

现在网上所流传的RVDS2.2,其内含的RVD版本正是ARM公司网站上所说的RVD v1.8 build 734,而你所给的那个链接是不兼容这个版本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不能下载来直接升级,必须搞到光盘版发行的RVD v1.8.1 build 464。

以下是我看到的ARM公司网站的说明,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This patch can only be applied to an existing RVDS v2.2.1 (RVD v1.8.1 build 464) for Windows install. To identify the build of RVD you are using, start the debugger and select Help --> About from the main menu.

Note:
The pat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base RVDS v2.2 (RVD v1.8 build 734), RVDS evaluation versions or RVDK products. If you are currently using RVDS v2.2 please request an RVDS v2.2.1 upgrade CD first from your tools supplier

网友A:
我是直接覆盖的

我也看到了那个警告,覆盖前备份一下试试就是了,反正我用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