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小学五年级的问题

楼主(2007-05-27):
题目如下:有三个整数,可以表示成 1,a-2b,a/4;又可以表示成0,b/a,b。从这两组条件看,这三个数中有一个数是1,有一个数是0,那麼第三个数是多少?
困扰半天了,按理说卷子上的题,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A:
a=2 b=1

楼主:
为什麽啊?

楼主:
总觉得解释不通,认为“表示成”就应该都是整数,

认为“表示成”就应该都是整数,除非“表示成”只是表示了三个数的关系。

网友B:
呵呵

根据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数据,因为 b/a ,a不可能等于0(因为0不能做除数),所以,以第一组来看,a/4也不可能是0,再从第二组看出,有一个数是 0,所以
a-2b=0,也因为 a-2b=0,所以 a不等于b,,所以可以推出 a/b不等于1,所以 又根据第二组的数据,b=1,,,那么 a-2b=0,推出 a=2, 那么第三个数就出来的
呵呵
不知说得明不明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