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s3c2410接4线触摸屏的驱动问题······晕!

楼主(2007-05-31):
最近拿了一款优龙配套的8.4寸的屏,他带的触摸屏的4根线直接接在s3c2410的nYPON、YMON、nXPON、XMON控制信号线上,而AIN7和AIN5引脚时空的;这种接法是怎么驱动的啊!优龙自带的驱动可以用,很奇怪······

各位大虾请指点指点

网友A:
晶体管都没有吗?我想楼主应该找优龙确认才行

楼主:
确实是没有,我都查了好几遍了!所以才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