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的匹配电阻如何加

楼主(2007-05-31):
一般情况下,串接匹配电阻总是接在信号的驱动端,可是由于数据线是双向的,它的驱动端会发生变化,请教 ,串接匹配电阻如何加,难道接在中间吗?

网友A:
接哪一端都行

确实只能保证接收或者发送是匹配的

接中间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