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里的火*味越来越浓了

楼主(2007-06-08):
这个帖子是本人发牢骚的帖子,进错了的退出去还来的及。
32位控制芯片火起来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虽然早就很多年前就有了。想学ARM 了是从混不下去了的时候开始的。开始的时候是怎么也想不明白8位机必然会占据大部分市场,怎么会没前途??周围一群人嘲弄着51低级,简单,叫嚣着“现在是什么世道,随便弄块板子能在里边写点程序的就敢叫嵌入式系统”。最近突然醍醐灌顶,我们的农民占70-80%,没有人否定他们的意义,但是就是所有人都瞧不起。贪 官最后都会说,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他们愿意去做农民赎罪。所以说ARM7裸奔,ARM7+简单的操作系统占有70%的市场,会如何有前途这就又是一个伪正确命题。利用了概念上的差异。从51与ARM学习的资料成熟及开放度来说就很能说明现在的市场的一些情形。最近被ARM弄得头大,就象前几年学51的时候情形差不多。估计也会在某个时间突然大彻大悟豁然开朗,豁然通透。但是不会是在现在。是什么技术魅力让用过ARM的人集体鄙视或遗忘51的?看了看相关的书,(就比如头撞地球神秘兮兮推荐的那本,虽然我是用S3C2410的板子,但还是买了)PWM AD SPI I2C 还有RTL8019这些例子,这些都是高速8位机能轻松完成的任务,并且部分参数或性能还不怎么样。忙着换ARM就是为了告诉客户8位的升级成32位的了,多要点钱?我们到底有多少客户是应付课题的研究所?混不下去的感觉超闹心,没钱帮家里的那一刻真有去打劫的冲动。最后要抱怨的是公司里的上位机软件工程师转用WINCE是轻而易举,我就这么难。唉!这论坛就改成娱乐版吧!不看了,自学了。困了,打完最后一个字就要睡着了...

网友A:
发得好!支持一下!俺公司的低端产品全都用8位机!

ARM7 有8个脚的吗?有DIP封装吗?8位机就很多!批价9毛钱就有!

高端产品选用ARM9 以上,ARM7高不成低不就,已被俺淘汰!市场就是那么残酷,要么做高端,要么做低端。
要研发出具有世界一流的产品,所有的技术细节必需玩弄在股掌之中!
WINCE做不了一流产品,顶多能做个三流!
用WINCE是无根的,为什么?编译器开放了吗?没有!
所有的WINCE API 开放了吗?没有!(这些开放的资源对于速度和稳定性的优化是多么的重要!!!)
试问无根的东西长得大吗?真正搞技术的硬件工程人员呆上这颗树不死定才怪!!
   俺是从微软的火坑里跳出来的!

网友B: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每一个芯片都有自己合适的市场存在,毕竟每一个芯片公司都有比个人强大得多的市场调查能力,而且做工厂的看问题总比做用户的看的更全面。
不要会用arm9、linux就高高在上的感觉,arm9不如决大多数被淘汰的x86速度,资源也更少。linux也算不上行业中的翘楚。
用操作系统目的就是简化复杂的开发任务,让我们开发更容易,这本来是老板们最愿意鼓吹的特型,开发人员在这里帮着喊什么?操作系统的使用是会减少很多开发人员的,开发人员为同行的失业叫好?不可理解。
从简化开发的角度来讲,linux远远不如wince做得好,快速产品上市wince可能才是更加的选择。
从稳定可靠上linux也不如vxworks。

网友C:
ARM7带flash的是非常有市场应用领域的。

飞船有些时候太片面了。

网友D:
不同档次的cpu都能找到合适的定位~~~~~~~~~`

在8位mcu和arm9之间必然会有很多的产品填充中间的市场

网友A:
linux一直在高速发展,这是全世界的精英在修改!

连门都入不了的,根本没有资格研究使用linux!

网友B:
还有那个菜鸟也没必要愤怒

现在大量的产品从8位改造到32位都是为了便宜,进行这种改造的大多数都是8位系统中规模比较大的,改造成32位以后成本上通常有大幅度的降低。
最底端的单片机虽然数量极大,但是开发人员的需求却不是最多的,通常都是一个设计就做几十万颗。

arm9或者更高的系统由两种情况一种是数量极大的产品像路由器之类的,开发人员也并不是很多,特别是这些的开发中需要的嵌入式人员极少,能带来嵌入式就业的机会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的程序都是纯粹的软件开发,甚至是平台无关的,一般的纯软件人员就可以作了。

反而是arm7或者同级别的开发的定制性非常强,才是开发人员需求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大多数时候学arm7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A:
RE:foyyof 这是俺自已的状况,并不代表大家,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已被俺淘汰!。。。。//(指俺目前的情况,并不代表大家)

网友E:
潜力贴

潜力贴就是口水贴。

网友F:
最近天气热。。。。

网友A:
就拿8位MEGA8-VS-ARM7核-LM3S101--无论价格性能,M8远远胜出!

这样ARM7 要得吗?俺绝对选M8,无论开发工具,市场的供货稳定问题都选M8!

世界上的单片机成百上千种!用会一种性价比好的做低端产品,先解决食饭就业问题,余下的时间就向高端发展了!ARM9是必然的选择!
三星的S3c2410 才48 元RMB,做出来的产品性能是ARM7望尘莫极的!别跟俺说要加上外扩FLASH,RAM的价钱!
ARM7 如果不外扩FLASH和RAM,俺绝对选用M128 或M256 就足以摆平所有项目。

网友E:
??

世上的ARM7也有很多种。
“飞船”把M8和最低端的ARM7系列相比,有意思吗。为什么不和S3C44B0相比。
AVR那么好,ATMEL为什么还要做ARM7?
S3C2410是BGA封装,核心板是六层板。当然是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A:
看准一点!别误会!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
ARM7 如果不外扩FLASH和RAM,俺绝对选用M128 或M256 就足以摆平所有项目。
。。。
AVR也一直在发展,并没有停下脚步。

网友G:
我只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我们公司一直推广ATMEL公司的7S和7X系列的开发板,2002年~2003年的时候买的不是很好,但从2003年底开始卖的很火,最后我们彻底把它开源了,更火了,最近我们也在考虑7X系列的开源,主要是客户的需求量很大,而对我们来说利润偏小(开发板),生产上跟不上。所以只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ARM7越来越火了。

网友G:
re

ARM7 有8个脚的吗?有DIP封装吗?8位机就很多!批价9毛钱就有!

这个问题问的太白痴!!!

网友A:
有还是没有?商家说火就火!什么叫事实!看:

本公司M8每月出货量!近两年来恒为6--10万片/每月!这就是事实!也是现实!

楼主:
..

ARM的技术开放交流程度是不能和51比的,是不争的事实。看看这个坛子里的情况就知道了。彻底准备自学了,没事就过来吹吹牛。RED HAT9的安装盘已经拿到手几天了。关于LINUX操作系统的书和uClinux的资料也准备不少了,就差哥们给捎的移动硬盘迟迟带不回来。把资料倒出来就该重装系统了。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了。

网友H:
TO:mmd2102,系统准备升级,ARM7如有8只脚的,请告诉型号同价格,

如有8只脚的带有(EEPROM/AD/PWM/IIC/SPI/UART/FLASH)的就准备升了.
有没有啊?请帮忙推荐个型号?

网友H:
jueju300:"彻底准备自学了".恭喜你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祝一切顺利!

网友G:
re

查点让我把一根烟喷到键盘上了.

不想再说别人是白痴了,实际上我有时候也是.同时也给飞船道歉,言辞不当,请海涵.

看了帖子,只想说:认为自己观点对的人,把今天这个帖子收藏着,不行刻成CD,放在保险桂里,1年后,2年后,3年后,甚至10年后再拿出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井底之娃在N年前.

网友I:
只知道LM3S101不是arm7

是arm最新出的型号,cotex m3系列,耗费的晶体管比单片机差不了多少。
不参与争论,知道这里有几个吵架高手

网友J:
我也随便说说

  ARM那么好,为什么INTEL都不做XSCALE了。。。
  能往上发展的,有潜力的就应该搞ARM,LINUX,WINCE等。。。
  不想向上发展的8位机还是有很大市场的。。。
  其实不在乎搞什么的,关键是搞什么行业,做什么样的产品,能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A:
请问cotex m3系列有(8只脚/EEPROM/ADC/PWM/UART/FLASH)的吗?

是否有每条跳转指令都可精确预测的IO指令?指令执行的周期是多少?

楼主:
要求这么多只能用C8051F系列的了

条件能满足大部分

网友D:
C8051F系列的性价比不如arm7好~~~~~~~~~~`

C8051F能做到的arm7都能做到~~~~~~~~~

楼主:
ARM7能有10个脚左右的封装这么多资源的吗?

不过性价比确实不怎么样!贵族单片机

网友K:
ARM9和ARM7有多大区别

1000元ARM9手机挣800元。
5000元ARM7负控能挣4000元。

我账有点算不过来,干吗要多花钱。

等ARM9成了所有行业主流,搞ARM7人就不能搞ARM9了?
就像现在做51的人转ARM,不知是否像LW所讲的一样。
应用工程师只行业经验不会淘汰,各种算法模型熟练掌握,换平台的成本有多高?

网友D:
ARM9手机量大利润薄点没有关系

楼主:
我的计算机上居然没有USB2.0口

费了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块移动硬盘速度一下就打折了
饿滴爷啊 ~~
照顾照顾初学者吧..
光驱也不读盘了
系统都做不成了

网友L:
我们有必要去学习新技术

确实有些低端的ARM比不上8位MCU,难道因为这样,我们都不要去学习新技术了吗??
就象楼主所说,你用高速的8位MCU就能轻松搞定一样东西,难道这样就没必要去学ARM,那么你只想停留在8位技术应用中??

照你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学习新技术,我们永远地用旧技术去填充新技术带来的商机??

网友F:
呵呵。。。

费了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块移动硬盘速度一下就打折了
饿滴爷啊 ~~
照顾照顾初学者吧..
光驱也不读盘了
系统都做不成了

网友L:
看了宇宙飞船的各大贴子,有点搞笑

在那编贴子里,鼓吹别人要跟上潮流,要学Linux,要学习新技术
在这贴子里,又鼓吹别人停留在旧技术上,只用旧技术搞定一样东西就行了

宇宙飞船大侠啊,你不要再忽悠菜鸟们了,不要再误导他们了

本来不想说什么的,不过 看了你这么多的贴子,确实有点贴子有大道理,有些太过扁激,就那这个贴子来说吧,你是用你的主观思想来评论一们新技术,你一看到楼主的说话中有 “误导”的气味,你就来劲了。
呵呵,不多说,该起飞的就起飞吧,回火星去

网友A:
重温一遍增强**!菜鸟们绝对有好处!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11楼: 就拿8位MEGA8-VS-ARM7核-LM3S101--无论价格性能,M8远远胜出!

这样ARM7 要得吗?俺绝对选M8,无论开发工具,市场的供货稳定问题都选M8!

世界上的单片机成百上千种!用会一种性价比好的做低端产品,先解决食饭就业问题,余下的时间就向高端发展了!ARM9是必然的选择!
三星的S3c2410 才48 元RMB,做出来的产品性能是ARM7望尘莫极的!别跟俺说要加上外扩FLASH,RAM的价钱!
ARM7 如果不外扩FLASH和RAM,俺绝对选用M128 或M256 就足以摆平所有项目。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6-8 15:24:10 修改者:宇宙飞船

网友A:
提取出来**更有效!

。。。
世界上的单片机成百上千种!用会一种性价比好的做低端产品,先解决食饭就业问题,余下的时间就向高端发展了!ARM9是必然的选择!
。。。

网友A:
指令的复杂组合应用,自认为ARM入门的人请看以下组合指令

    8158:    7dd15f00     ldcvcl    15, cr5, [r1]
    815c:    8ee20db4     mcrhi    13, 7, r0, cr2, cr4, {5}
    8160:    c70bb728     strgt    fp, [fp, -r8, lsr #14]
    8164:    a244b969     subge    fp, r4, #1720320    ; 0x1a4000
    8168:    93badf2f     movlss    sp, #188    ; 0xbc
    816c:    b9837cc6     stmltib    r3, {r1, r2, r6, r7, sl, fp, ip, sp, lr}
    8170:    bb036c95     bllt    e33cc <_binary_piggy_gz_start+0xe04f4>
    8174:    9c13daf8     ldcls    10, cr13, [r3], -#992
    8178:    9f3103fe     swils    0x003103fe
    817c:    d5cafcb9     strleb    pc, [sl, #3257]
    8180:    95db7a19     ldrlsb    r7, [fp, #2585]
    8184:    b401fa19     strlt    pc, [r1], -#2585
    8188:    179e3a79     undefined
    818c:    355fa5c0     ldrccb    sl, [pc, #fffffa40]    ; 7bd4 <_binary_piggy_gz_start+0x4cfc>
    8190:    5f0c5f58     swipl    0x000c5f58
    8194:    4eb07abb     mrcmi    10, 5, r7, cr0, cr11, {5}
    8198:    ae14717d     mrcge    1, 0, r7, cr4, cr13, {3}
    819c:    2747ef05     strcsb    lr, [r7, -r5, lsl #30]
    81a0:    6c2b3e0f     stcvs    14, cr3, [fp], -#60
    81a4:    db61279f     blle    1852028 <_end+0x1757174>
    81a8:    ef76f52a     swi    0x0076f52a
    81ac:    7e1fb3bc     mrcvc    3, 0, fp, cr15, cr12, {5}
    81b0:    cba79c9d     blgt    fe9ef42c <_load_addr+0xce9e742c>
    81b4:    5df0c334     ldcpll    3, cr12, [r0, #208]!
    81b8:    86f01375     undefined
    81bc:    9bb6da25     blls    fedbea58 <_load_addr+0xcedb6a58>
    81c0:    a938f88d     ldmgedb    r8!, {r0, r2, r3, r7, fp, ip, sp, lr, pc}
    81c4:    b989df47     stmltib    r9, {r0, r1, r2, r6, r8, r9, sl, fp, ip, lr, pc}
    81c8:    cac780fd     bgt    ff1e85c4 <_load_addr+0xcf1e05c4>
    81cc:    259770d7     ldrcs    r7, [r7, #215]
    81d0:    e90cbeda     stmdb    ip, {r1, r3, r4, r6, r7, r9, sl, fp, ip, sp, pc}
    81d4:    26e7e510     undefined
    81d8:    1d7cee52     ldcnel    14, cr14, [ip, -#328]!
    81dc:    d58504f8     strle    r0, [r5, #1272]
    81e0:    5282fb08     addpl    pc, r2, #8192    ; 0x2000
    81e4:    e3ed02cf     mvn    r0, #-268435444    ; 0xf000000c
    81e8:    e54bfeff     strb    pc, [fp, -#3839]
    81ec:    da29fdb4     ble    a878c4 <_end+0x98ca10>
    81f0:    a77b5837     undefined
    81f4:    e9c3d3b0     stmib    r3, {r4, r5, r7, r8, r9, ip, lr, pc}^
    81f8:    fa19798b     blx    66682c <_end+0x56b978>
    81fc:    f79fe436     undefined
    8200:    79c7e826     stmvcib    r7, {r1, r2, r5, fp, sp, lr, pc}^
    8204:    cd3773fd     ldcgt    3, cr7, [r7, -#1012]!
    8208:    92fc7425     rsclss    r7, ip, #620756992    ; 0x25000000
    820c:    e7713a4e     ldrb    r3, [r1, -lr, asr #20]!
    8210:    17e39dad     strneb    r9, [r3, sp, lsr #27]!
    8214:    ba672b6e     blt    19d2fd4 <_end+0x18d8120>
    8218:    f0518f90     ldrnvb    r8, [r1], -#240
    821c:    30ccc24d     sbccc    ip, ip, sp, asr #4
    8220:    9e563bae     cdpls    11, 5, cr3, cr6, cr14, {5}
    8224:    269a9c81     ldrcs    r9, [sl], r1, lsl #25
    8228:    675677be     undefined
    822c:    b25b3ee8     sublts    r3, fp, #3712    ; 0xe80
    8230:    377e007e     undefined
    8234:    577be8fc     undefined
    8238:    686cb6fd     stmvsda    ip!, {r0, r2, r3, r4, r5, r6, r7, r9, sl, ip, sp, pc}^
    823c:    fb45cc3f     blx    117b342 <_end+0x108048e>
    8240:    837b0531     cmnhi    fp, #205520896    ; 0xc400000
    8244:    6dcb6e2e     stcvsl    14, cr6, [fp, #184]
    8248:    414a773d     cmpmi    sl, sp, lsr r7
    824c:    3a7bdf6d     bcc    1f00008 <_end+0x1e05154>
    8250:    4c1bdb0f     ldcmi    11, cr13, [fp], -#60
    8254:    7d6f3b27     stcvcl    11, cr3, [pc, -#156]!
    8258:    ef7db5ef     swi    0x007db5ef
    825c:    1417b92e     ldrne    fp, [r7], -#2350
    8260:    baf69e99     blt    ffdafccc <_load_addr+0xcfda7ccc>
    8264:    623bd322     eorvss    sp, fp, #-2013265920    ; 0x88000000
    8268:    d2623bd2     rsble    r3, r2, #215040    ; 0x34800
    826c:    5de9316b     stfple    f3, [r9, #428]!
    8270:    316de931     cmncc    sp, r1, lsr r9
    8274:    e9116de9     ldmdb    r1, {r0, r3, r5, r6, r7, r8, sl, fp, sp, lr}
    8278:    377cb2dd     undefined
    827c:    9df2ddde     ldclsl    13, cr13, [r2, #888]!
    8280:    efc281f6     swi    0x00c281f6
    8284:    72fcb2e5     rscvcs    fp, ip, #1342177294    ; 0x5000000e
    8288:    f7cb97bc     undefined
    828c:    b77d33f0     undefined
    8290:    c4b5a4c6     ldrgtt    sl, [r5], #1222
    8294:    92ce55a4     sbcls    r5, lr, #687865856    ; 0x29000000
    8298:    d69319d6     undefined
    829c:    72d69311     sbcvcs    r9, r6, #1140850688    ; 0x44000000
    82a0:    4c5ab496     mrrcmi    4, 9, fp, sl, cr6
    82a4:    ad26355a     stcge    5, cr3, [r6, -#360]!
    82a8:    2e756ced     cdpcs    12, 7, cr6, cr5, cr13, {7}
    82ac:    4173a988     cmnmi    r3, r8, lsl #19
    82b0:    40d75a74     sbcmis    r5, r7, r4, ror sl
    82b4:    00fec969     rsceqs    ip, lr, r9, ror #18
    82b8:    d7837cc6     strle    r7, [r3, r6, asr #25]
    82bc:    e84ecfca     stmda    lr, {r1, r3, r6, r7, r8, r9, sl, fp, lr, pc}^
    82c0:    d24f98de     suble    r9, pc, #14548992    ; 0xde0000
    82c4:    facfa4d5     blx    ff3f1620 <_load_addr+0xcf3e9620>
    82c8:    117bfee6     cmnnep    fp, r6, ror #29
    82cc:    ad8bbe5c     stcge    14, cr11, [fp, #368]
    82d0:    01ea86b0     streqh    r8, [sl, #96]!
    82d4:    043bfe5b     ldreqt    pc, [fp], -#3675
    82d8:    259cd2cc     ldrcs    sp, [ip, #716]
    82dc:    30724cdc     ldrccsb    r4, [r2], -#204
    82e0:    79d2238b     ldmvcib    r2, {r0, r1, r3, r7, r8, r9, sp}^
    82e4:    eb879d28     bl    fe1ef78c <_load_addr+0xce1e778c>
    82e8:    360e0373     undefined
    82ec:    7f929582     swivc    0x00929582
    82f0:    ab52c1fc     blge    14b8ae8 <_end+0x13bdc34>
    82f4:    7822a9d4     stmvcda    r2!, {r2, r4, r6, r7, r8, fp, sp, pc}
    82f8:    859b0a65     ldrhi    r0, [fp, #2661]
    82fc:    097d48b0     ldmeqdb    sp!, {r4, r5, r7, fp, lr}^
    8300:    fac1ddaf     blx    ff07f9c4 <_load_addr+0xcf0779c4>
    8304:    7e5000ec     cdpvc    0, 5, cr0, cr0, cr12, {7}
    8308:    688dd441     stmvsia    sp, {r0, r6, sl, ip, lr, pc}
    830c:    3288cebf     addcc    ip, r8, #3056    ; 0xbf0
    8310:    1c7e6217     lfmne    f6, 2, [lr], -#92
    8314:    701b1c02     andvcs    r1, fp, r2, lsl #24
    8318:    bf4e78f5     swilt    0x004e78f5
    831c:    813f433d     teqhi    pc, sp, lsr r3
    8320:    cf0bb379     swigt    0x000bb379
    8324:    df5556a5     swile    0x005556a5
    8328:    f6ef3f0d     strnvbt    r3, [pc], sp, lsl #30
    832c:    355a588c     ldrccb    r5, [sl, -#2188]
    8330:    80d24a78     sbchis    r4, r2, r8, ror sl
    8334:    97197bb9     undefined
    8338:    d99bcc3d     ldmleib    fp, {r0, r2, r3, r4, r5, sl, fp, lr, pc}
    833c:    838f742e     orrhi    r7, pc, #771751936    ; 0x2e000000
    8340:    991c21fe     ldmlsdb    ip,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sp}
    8344:    ee8a5a0e     cdp    10, 8

网友L:
说得很有道理,但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35楼: 重温一遍增强**!菜鸟们绝对有好处!

引用 网友A: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世界上的单片机成百上千种!用会一种性价比好的做低端产品,先解决食饭就业问题,余下的时间就向高端发展了!ARM9是必然的选择!

老大,怎么不把你这种思想去讨论一下Linux呢??
我来译一译你的话:
世界上的系统成十上百!用会一种易用稳定的做低端产品,先解决食饭就业问题,余下的时间就向高端发展了!Linux是必然的选择!

网友M:
我的原则是什么合适用什么,在合适的范围内什么熟悉用什

网友N:
re:

6楼:linux一直在高速发展,这是全世界的精英在修改!

连门都入不了的,根本没有资格研究使用linux!
===========================================

严重bs你这种人!请问精英:你为linux做了多少贡献?

网友A:
楼上入不了LINUX大门吗?劝你还是别搞技术了!趁年轻转行吧

网友F:
全中国人都跟在老外屁股后跑,中国有技术吗?

LINUX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只不过抱过来看看。。。

网友N:
re:42楼:

可笑的理论!linux就代表了技术吗?使用和编写其他系统的人都是白痴吗?
宇宙飞船上使用的都是linux吗?
另外我是在问你这样的精英为linux做了多少贡献?哪一行的代码有你的贡献?
你只是一个使用者,没资格对其他的人指手划脚!请不要yy在自己那点有限的知识里了!

网友A:
请问对哪些人指手划脚了?21IC 这个ARM坛子的很多都是硬件高

有些大虾还是LINUX高手!是你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在跟高手聊,你小子还不够格!

网友N:
无语:

生是LINUX的人!死是LINUX的死人!

网友L:
NB

都是火星人说的话,我听不明

网友O: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勿强施于人

网友P:
RE:kk1271

奇货可居啊
懂的会的人少 自然就是高技术了

网友Q:
按照飞船理论,LINUX入不了门的原因是被人恐吓打击所至,并非

天资问题!魂都没吓没了,用什么来学习.
飞船就是我们的回魂大师!还不多谢!

网友H:
kk1271改了一个新ID变成--->恐惧魔王了!

用户名: 恐惧魔王 该网友的照片
性  别: 男
MSN 号
OICQ号
主  页
特长介绍
加入时间 2007-6-11 19:32:37
积  分 4
排  名 142075
//*******************************************
only shit! (301字节) 恐惧魔王 0 06-11 20:14 0

网友P:
有问题

世道乱了

楼主:
发帖引来看客无数

大家都各取所需 38楼先收藏一下 日后研究

网友A:
高手真多,谢谢粉丝!

网友R:
注意趋势是Soc,51系列的距离这个越来越远了!

网友D:
51也可以soc,就是soc后性价比不好

网友S:
都这般年纪了

还这样冲动,罪过罪过.

另外,有何值得愤怒的?唉呀.

网友T:
Re

虽然我还不会LINUX,但我还是同意这句话:连门都没入,你说LINUX的资格都没有。
有很多人只会给电脑装个LINUX,一些基本命令,就在那大谈特谈LINUX的,这是很招那些会LINUX的人鄙视的!这个它的精神决定的!~

网友H:
认同这一句:

LINUX入不了门的原因是被人恐吓打击所至,并非各位
天资问题!魂都被吓没了,用什么来学习!

网友U: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各有所长,拿一个东西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拼,后果不想而知了

楼主:
56楼是不看51的东西时间已经很长了

同意57楼的说法 但是SOC级的51价格也不是很离谱  最少功能能力什么的比原来的51配外围是要好一些 但是和ARM比的话性价比就差一点了 再加上所谓的“低技术含量”现在的技术人员避之惟恐不及。吼着自己学的是“嵌入式”..我恼怒的是技术人员的报酬不够自己技术更新的成本。

一群人把帖子回了60 居然都没好好看过别人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都在这嚎嚎什么,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干活吧。有时间了看看书。

网友V:
都看完了

就拿8位MEGA8-VS-ARM7核-LM3S101--无论价格性能,M8远远胜出!

   44bo 的话,可以换多少 m8, 占多少地方啊!拿44B0 来代表 arm7 和 mega8比,本身就是 自降身价!

42 楼 说过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