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uboot的移植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在arm上移植uboot,在研究uboot中的start.s时,看到下面一段代码不懂,请哪位解释一下,,谢谢了~~~

/*
 * Jump vector table
 */

.globl _start
_start:    b       reset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add    pc, pc, #0x0c000000

    .balignl 16,0xdeadbeef

有知道的大侠吗? 为什么后面几行都相同阿??

网友A:
这是中断向量表,好好看看硬件

主要是中断处理部分,这个的理解更需要的是硬件知识

而且,移植uboot一般根本不需要改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