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系统

楼主(2007-06-15):
小弟帮别人做个项目,要求大概是这样的.
要求:从硬盘读取5部不同的电影分别同时显示在5个显示器上,要求清晰而且要 有声音.图象的分辨率为1024*768.
小弟以前没有接触过ARM和DSP,不知能负用ARM或DSP做?

网友A:
re:呵呵,这个是高手的活,没有金刚钻就别太勉强了。

视频流上相当于一个视频服务器,单又要求直接高分辨率显示,数据量非常大,所以硬件成本会很高,一个是服务器+5个客户机。每个单元的处理能力都非常强大,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RE

呵呵,没接触过做起来估计很累啊~~~~~你这个类似于多路的视频服务器,用DSP没问题,BLACKFIN561就可以,成本还不高

网友C:
太强了,DSP肯定可以

以前没有接触过ARM和DSP,就能搞定这样一个系统?看来我得失业了

网友D:
re

从硬盘读取的视频流格式是什么方式压缩的,是mpeg2还是mpe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