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电脑主板上没并口和串口,郁闷ing!!

楼主(2007-06-20):
最近想买台电脑,看中了很多款的电脑主板.可惜看好的主板都取消了并口和串口.上网仔细查看现今的电脑主板,多半是没有并口和串口接头.五一时替公司买一台电脑,装机的时候没怎么在意,回来用电脑做实验是才发现主机屁股后面没有并口,害我又跑一趟电脑城换块带并口的.市面上的主板取消此口,是不是主板行业的一个未来趋势!!
没有并口,那象我们搞开发的怎么办,学习者怎么办?
各位仁兄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
开发环境(开发软件)有没有支持USB下载和调试的没?如果现在还没支持,那以后呢?
真不想买那些带并口的垃圾主板!

网友A:
keil,IAR等都支持USB调试

楼主:
那是avr,ARM的jtag调试都要使用并口.2楼你有没有见过支持usb调试的ARM?
说来看看,哥们我真的好郁闷

楼主:
至少ADS1.2就不支持usb调试

网友B:
台式机好办,加个PCI转并口和串口的卡就可以了

网友A:
去搜索一下Ulink和Jlink. 我现在就是用keil的Ulink调试ARM的

网友C:
用usb转串口/并口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千万别用 usb转串口/并口的

网友D:
PCI转串口和并口的也不太好用.

曾经用了1扩4串口,PCI板,超级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同时回复6楼

我用的是周立功公司的Easy JTAG-H仿真器,调试软件是AXD.
如果要换用Ulink的话,又要从头开始学.而且还要买这个仿真器,听说很贵哦!
6楼这位朋友你是做ARM开发的,那肯定比我有经验,能否带带象我这样的新人,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网友E:
我的ARM开发板和带串并口的笔记本要便宜转呀

具体请看: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网友F:
Ulink现在个人使用的都是买D板,淘宝上很多

网友G:
买个扩展底座

DELL的笔记本电脑带扩展底座,上面有并口串口.

共它品牌的本本可以问问有不有扩展底座.

台式机的话,可以买个串口/并口的PCI插卡

网友H:
应该有的

我去年给公司买了一台回来了才发现后面没有并口,看主板说明,原来并口只是在主板上引出插针,然后就用排线引到桌面更方便了。

网友I:
以前很多人用

u口的multi ice,现在很多人用ulink, jlink.为了个easy jtag-h还得去买扩展卡,远不如来个u口的仿真器来得实在!
而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折腾ads+easyjtag.

网友J:
而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折腾ads+easyjtag.

而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折腾ads+easyjtag ?

网友K:
用ULINK在KEIL下调试ADS1.2编译后的AXF文件的方法

用ULINK在KEIL中下载,调试ADS1.2编译后的AXF文件的方法

可以在KEIL中下载或调试ADS1.2或RVDS2.2编译后的AXF文件。比ADS自带的AXD调试器好用。摆脱了一直用WIGGLER在AXD调试的痛苦。
ADS下的编译工程就不说了。。本文要用到的例程可以从这里下载:

说明是为了大家更好地使用手中的开发工具。。。。

方法说明:
http://www.mcu123.com/product/lpc214x/MINI_ARM_JTAG_keil_debug_rvds_axf.pdf

简洁的说用ADS1.2编译,然后用ULINK来调试。。

基实更简单的就是在KEIL下设置用ADS或RVDS2.2来编译,然后直接用ULINK调试.

网友L:
100多一个D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