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OSIntCtxSW和OSTickISR无法通过,情况如下

楼主(2007-06-22):
TI, ck, ic, os, NTC
OSStartHighRdy,OSCtxSw,OSTaskStkInit已经通过验证,现在进入验证OSIntCtxSW和OSTickISR,
用44b0的RTC的Tick做时钟节拍,RTC的Tick中断模块我验证过没问题,现在我初始化RTC的Tick时把pISR_TICK指向中断服务函数OSTickISR,程序如下:

void Rtc_Tick_init(void)
{
   pISR_TICK=(unsigned)OSTickISR;   //安装中断向量
   rINTMSK=~(BIT_GLOBAL|BIT_TICK);
   rTICINT = 127+(1<<7);        //START
}
/*********************************************************************************************
在OSTickISR中调用此函数*********************************************************************************************/
void tick_hook(void)
{
    rI_ISPC=BIT_TICK; //清中断标志
}

/*********************************************************************************************
* name:        TestTask
*********************************************************************************************/
void    Test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Rtc_Tick_init();          //初始化时钟节拍,1秒1次
   while(1)
   {
      Uart_Printf("
 ### ############
");
      OSTimeDly(5);
    }
}
/*********************************************************************************************
* name:    main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Uart_Init(0,115200);
   Uart_Printf("
 ### Main Starts !
");

   OSInit();
   OSTaskCreate(TestTask, (void *)0, &TaskStk[0][TASK_STK_SIZE-1], 0);
   OSStart();
}

现在问题是
1:全速运行时输出
### Main Starts !
### ############
只输出一次就没见反映了,停止运行AXD显示PC指向一堆DCD....
2:单步运行时
程序执行到TestTask的Uart_Printf要串口输出时PC跳到0x14处,
此处指令为:bl 0x14 程序进入死循环

好几天,能想到都试过了,还是没反映,实在没辙了,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是你出中断的时候寄存器没有恢复好

建议检查下汇编,
从现象来看,OSStartHighRdy运行正常, 但发生一次中断时候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