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1.2v的ldo

楼主(2007-06-22):
原来设计的as1117是1.25v,实际最低1.35,恐怕不行。所以需要换。电流有300ma就行

网友A:
SPX3819

或者你用 LM317,是常见的可调集成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2.2A,输出电压范围为1.25~37V。

或者你用 as1117 的输出 串一个小电阻分一下电压,电阻值你需要算一下。

楼主:
fpga的电流变化太大,可能从几个ma到200ma

串电阻是不行的。lm317能地到1.25?

网友B:
LM317的基准本来就是1.25V,但它不是LDO

网友C:
SPX3819

但是老周只有SOT23-5的封装
我刚在上海ZLG买了几个

楼主:
用ldo主要考虑简单,dc-dc就复杂点

怕出问题。
很多基于sram的fpga都是1.2v的,真tm.d烦人。

网友A:
lm317 很简单的,你看一下数据手册!

但是电压高了 0.05伏,如果为了稳妥,还是用SPX3819吧,
fpga的电流变化太大,可能从几个ma到200ma-----------SPX3819输出加一个电容(47u---470u)

网友D:
fan1112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不错,和1117兼容,直接替换

楼主:
从二姨搜索一下,发现用的人很少

很难买吧!

网友E:
要是从5V/3.3V降到1.2V的话,

还是用电荷泵之类的好一些,效率比LDO高得多,否则大半的电能都消耗在线性稳压器上了

网友F:
电荷泵能提供大电流吗?

网友E:
我想300mA不算太大吧?

网友G:
300mA,SOT23-5封装不蛮好马?

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lm317 ,满大街都是!

SPX3819 去找 www.zlgmcu.com
(注意说明 1.2v)
哎!又有人好说我是 zlg的拖了!!!

其实,卖的还是很多的,你到 电子城都应该不难买得到!

或者到盛明搜一下! www.icminer.com 很多的!

(注意说明 1.2v)

网友A:
www.icminer.com

很好的电子网站,我用了好多年!
再次 当回托!!!

网友H:
这个FAN1112一般什么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