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串口中断程序,两个地方不明白,请各位大哥大姐给指导

楼主(2007-06-28):
89C52串口中断程序,有两个地方不明白,请各位大哥大姐给指导一下:我将ADC0816采集进来的数据放在一个数组中(ad[16]),要把它发送到计算机,下面是我编写的中断程序: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3
{
        if(TI)
        {
            TI=0;
            SBUF=ad[num];
            num++;
        }
        if(num==16)
        {
           num=0;
        }

}
一、我的中断程序很简单,但是我看到书上和网上要用到什么循环数组,接收缓冲区,发送缓冲区,满、空等标志,可是我的就没有啊,大家看看下面这个程序,请各位大哥大姐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编程思想好吗?不懂它是什么意思http://www.mcublog.com/blog/user1/10383/archives/2006/17272.html
二、我如果想对我的程序做校验来验证是否发送正确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校验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检测

用串口线接到PC上就可以看到你发送的数据。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奇偶校验啊

网友B:
先发一个看看.在循环发.

网友C:
这个程序思路有问题...

一旦进入中断,一直不停的发送数据...

网友D:
发送是主动的,为什么要用中断

网友E:
用循环数组之类的,是为了通用考虑,因为很多通信协议,一个数据包长度都会很大。你不用循环数组,就必须开一个最大长度的空间。
如果只是用自己定的协议,也无所谓。

至于用中断发送,是为了不占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