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模板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7-06-28):
LPC2200模板,使用内部RAM需要修改分散加载哪些地方,我用LPC2103模板程序能运行,但用了LPC2200模板后,同一个程序但不运行

网友A:
类似问题

用2100模板编写程序在PHLIPS 2214上可以运行,换到NXP 2214的片子上程序无法运行,一直卡在RTC部分不能往下进行。换成2200模板后,程序在NXP 2214上可以运行,但数据口输出数据不正确。我是菜鸟,怀疑是BCFG设置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修改SFC文件应该可以

修改SFC文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