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和linux要装在不同的盘中吗?

楼主(2007-06-29):
(无正文)

网友A:
分开放容易,放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B:
可以装在同一个盘中

但不可以装在同一个分区,因为,Linux的文件系统和windows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可以用lookback的方式放到window的盘中

这是一个极为专业的方法,请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C:
也能装在同一分区,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