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编程用的C51,arm中的编程是不是也用它阿

楼主(2007-07-07):
 单片机中编程用的C51,arm中的编程是不是也用它阿

网友A:
不是

C51只是针对51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ARM当然得用ARM的,常用的是ADS/RVDS/KEIL Realview中带的Realview编译器,或IAR for ARM里的编译器,另外也有gcc的编译器

网友B:
最好会吧

最好会吧,因为其思想是相同的

网友C:
一个道理,C的版本不影响你成为高手...

网友D:
一般用标准C语言,

如果采用WINCE或者LINUX时,使用经过GCC扩展的标准C语言。在使用ADS调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不是C51,你可以读一下ARM上运行的相关程序,我觉得这是学语言的好方法

网友E:
C51是用于51 MCU的C语言,加了些针对性的扩展

生成的机器码也只是对应于51指令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