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Linux下C编程时可以使用Windows下时的库函数吗?

楼主(2007-07-07):
在Linux下可使用的库函数是不是和在Windows下是一样的啊?谢谢!

网友A:
废话,让你吃猪食,你会吃啊。哈哈,不要生气,玩笑

网友B:
ANSI C libary 可以的

microsoft的,在MS自家产品上应该也可以
出了MS的大门就未必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网友D:
re.

如果是x86的有可能,至少是有办法,因为库文件内部包含的是目标代码(机器码),不同指令架构的是不可能的.即使是ANSI C库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