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RM上跑UCOS和LWIP需要多少存储空间

楼主(2007-07-10):
在ARMLPC2200上移植UCOS和LWIP,对要求的存储空间没底,那位做过的大侠能否搞告知一下,需要多大的RAM和flash,先谢了

网友A:
几十k的flash,几十k的sram吧,64k就差不多了

网友B:
lwip

60k flash, 35--50k sram, 看配置

网友C:
随便说说

随便写几个DEMO任务一般有10K FLASH,2K RA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