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的iis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0):
ui, pd, PDA, pc, play
我的程序如下,现象是无法向iis的iisfif寄存器写入wav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include "44b.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IIS_fifoready ((rIISCON&0x80)==0x0)

//wav_play函数
void wav_play(uint32 wavaddress)
{
//定义局部变量
uint32 i;
uint16 *WavComment;
WavComment=(uint16 *)wavaddress;
WavComment+=0x2800;
/*初始化IIS*/
rCLKCON=0x7ff8;/*允许IIS时钟和GPIO时钟*/
/*rPCONC=0x000000ff;//设置GPIO管脚为IIS功能脚
rPUPC=0x???;//禁止上拉的功能*/
rPLLCON=(0x69<<12)|(0x17<<4)|0;//设置MCLK=45.1584MHZ*/
rIISCON=0x02;//dma disable;iisclk generate;prescaler enable
rIISMOD=0x89;//master mode;transmit mode;low for left channel;iis compatible format;8 bits;256fs;32fs
rIISPSR=0x33;//division factor=3
rIISFCON=0x200;//normal access mode;fifo enable;
//开始IIS操作
rIISCON|=0x1;
while(i<0xffffff)
   {
    if(IIS_fifoready)
    {
    for(i=0;i<8;i++)
        {*IISFIF = (*WavComment);
        WavComment++;}
   }
   }
}

void IIS_play(void)
{
//定义wav特性的数据结构
/*struct {
uint32 wavsize;
uint16 wavChannels;
uint32 wavSamplesPerSec;
uint32 wavAvgBytesPerSec;
uint16 wavBitsPerSample;
}wavspec;
*/
uint32 address=0x0c100000;
UART_Init();
wav_play(address);/*0x0c100000为音乐文件的首地址*/
}

/**************LED实验***************/
void Delay(int a)
{
    int b;
    for(b=0;b<=a;b++)
    ;
}

void Led_Display(void)
{
         rPDATC = 0x22;
          Delay(1000000);
         rPDATC = 0x40;
          Delay(1000000);
         rPDATC = 0x44;
          Delay(1000000);
}

/*进行GPIO口的初始化*/
void Gpio_Init(void)
{
    rPCONA=0x1FF;
/*    rPDATA=                                    */
    rPCONB=0x7FF;
/*    rPDATB=                                    */
    rPCONC=0xFFFA0054;
    rPUPC=0xFCFD;
/*    rPDATC=                                    */
    rPCOND=0xAA00;
    rPUPD=0xFF;
/*    rPDATD=                                    */
    rPCONE=0x20428;
    rPUPE=0xFF;
/*    rPDATE=                                    */
    rPCONF=0x249000;
    rPUPF=0x1FF;
/*    rPDATF=                                    */
    rPCONG=0x0000;
    rPUPG=0xFF;
/*    rPDATG=                                    */
    rSPUCR=0x7;
/*  rEXTINT=
    rEXTINTPND=                        */
}

/****************************************************************************
【功能说明】系统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Gpio_Init();
      Led_Display();
      IIS_play();
      }
}

楼主:
程序运行后没有声音播放出来

网友A(2008-02-28):
唉......

我也是和楼主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08-06-28):
IIS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