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调试遇到的怪事,难道哪里还有机关 ?

楼主(2007-07-16):
我有两块44B0的板子,两个板子不同,一个是买的开发板,另一个是自己做的.M0--M3的配置SDRAM 的接线都同.用开发板调试时没有问题.同一个跑马灯程序,RO地址设置成SDRAM 地址 0x0c008000, 调试开发板的时候SDRAM 中内容是:

0x0c008000  25 01 00 EA 5D 00 00 EA 62 00 00 EA 6D 00 00 EA %...]...b...m...
0x0c008010  66 00 00 EA FE FF FF EA 52 00 00 EA 4B 00 00 EA f.......R...K...
0x0c008020  BC F0 9F E5 BC F0 9F E5 BC F0 9F E5 BC F0 9F E5 ................
0x0c008030  BC F0 9F E5 BC F0 9F E5 FE FF FF EA FE FF FF EA ................

看上去很正常.可是调试自己的板的时候SDRAM 中显示:

0x0c008000  01 01 EA EA 00 00 EA EA 00 00 EA EA 00 00 EA EA ................
0x0c008010  00 00 EA EA FF FF EA EA 00 00 EA EA 00 00 EA EA ................
0x0c008020  F0 F0 E5 E5 F0 F0 E5 E5 F0 F0 E5 E5 F0 F0 E5 E5 ................
0x0c008030  F0 F0 E5 E5 F0 F0 E5 E5 FF FF EA EA FF FF EA EA ................

说明一下:以上数据都是刚LOAD IMAGE之后的显示,程序还没有执行.我用的SDRAM 都是16位的.

看看两个板子的SDRAM 控制器显示吧.:

开发板中显示:0x01c80000  02 11 00 01 F4 7F 00 00 40 0A 00 00 80 14 00 00 .......@.......

我的板中显示:0x01c80000  02 00 00 00 00 07 00 00 00 07 00 00 00 07 00 00 ................

0x01c80000中是SDRAM 控制器 的位宽配置.我的板中显示的值跟手册中的复位值一样(默认为8位宽).而开发板中显示的值是我希望的值(16位宽).这个时候程序还没有执行.我就不明白,我的开发板是怎么知道SDRAM配置的?难道哪里有机关?

如果强制把0x01c80000中内容修改成希望的值之后.再LOAD IMAGE .结果就跟开发板一样了.程序也能调试了.

大哥们,都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呀!

网友A:
你的开发板的FLASH本身就有程序

上电就初始化了。

网友B:
是呀,你要看好DATASHEET中的芯片配置要求

楼主: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因为我的开发板中有程序,而我自己的板中还没有焊FLASH.自然产生这个结果.那要是这么说,如果要在SDRAM中调试一个程序,还要保证FLASH中烧有初始化程序才行????不然LOAD IMAGE 就不通过呀.

楼主:
还在问中.再顶一顶

如果要在SDRAM中调试一个程序,还要保证FLASH中烧有初始化程序才行????不然LOAD IMAGE 就不通过呀.

网友C:
如果FLASH中没有初始化程序

你要在调试环境中手工设置一些寄存器,例如SDRAM的控制寄存器等

网友D:
看我以前的帖子,关于4510的,大约1年前吧。

网友E:
地址线A0有问题,查PCB

网友F:
看来楼主还没搞明白调试时的必要步骤

根据你所使用的开发环境,要写一段初始化硬件的脚本
我记得IAR里是.mac, ADS很久没用了,应该是.ini吧

楼主:
原来还真的有猫腻

脚本我还真不知道.我一般都是看网上的一些教程.没看着有什么脚本,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