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和UCLINUX的区别?

楼主(2007-07-17):
请问U—BOO和UCLINUX
刚刚接触ARM7很多东西不懂。请教各位

网友A:
re:

一个是Bootloader,一个是操作系统,这就是区别。

网友B:
U-BOOT?

如果是U-BOOT,是启动代码,CPU首先运行它然后再调用LINUX或者UCLINUX,本身没有可比性,这几天在研究u-boot代码,有点头大,呵呵

网友C:
re

u-boot就是运行linux之前的引导程序,对硬件,内存等进行初始化,以便能运行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