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用at91rm9200扩展外部32位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现用at91rm9200+pci9056开发一款cpci板卡,pci9056要求本地总线必须是32位,从datasheet上看到at91rm9200只有外部sdram接口是32位的,能想到的方法就是用外部锁存器将两个16位总线拼成一个32位总线.
  想请教达人at91rm9200是不是除了sdram接口外就真的没有其他方法扩展外部32位总线了吗?

网友A:
用GPIO可能也行,不过,速度要慢

1M-10M吧

网友B:
9200是不行,除非加cpld之类的。。。9260是可以的。

网友C:
9260吧,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A:
9260确实要比9200性能好,价格低。

网友D:
没有啦

在9200上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