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用过EP9315的定时器,帮忙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7-07-31):
   对于EP9315而言,如何将外部的8MHZ的晶振频率分频为1MHZ来被定时器定时使用,我不知道使用哪一个寄存器来设置这个分频参数(使用TC1,TC2哪个定时器都行)。

   EP9315_Users_Guide手册上,只是针对14.7456MHZ的频率说明的,但它没有说明是如何将14.7456MHZ分频成其他的频率。

   哪位仁兄用过EP9315的定时器,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9315用的人多么?

网友B:
9315核心板~~~加快开发进程

概述
H9315C EP9315嵌入式控制器模块由北京恒颐高科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主处理器基于Cirrus Logic公司的EP9315嵌入式ARM处理器。

该控制器模块是国内首创的基于EP9315 PBGA封装的超微型产品,具有扩展周边应用便捷、应用保障完善、价格极具竞争力等特点。

适用于数字娱乐、商业零售、金融、工厂自动化、电力、电信、石油、化工、市政、环保、水利、交通、物流、邮政等行业;面向数字媒体处理、智能信息处理类应用。

希望本产品给客户带来的利益:超高的性能价格比、接近器件总体成本;避免客户从最底层开始;加速产品上市进程;有保障的供应和支持服务;可供借鉴的行业应用案例;数年来我们的累积经验。

网友C:
re

9315 定时器不需要再外接晶振,定时器地时钟是从内部508k或2k分频出来的.

网友D:
据我了解是不行的

EP9315有好几个外设的时钟分频都是固定的,无法通过修改寄存器来变更时钟频率. TC1,TC2,TC3可以有两种分频倍率可选,而TC4则是固定的.
所以要从8M的晶振得到1M的定时器时钟是不可行的.应该只能得到8/(14.7456/0.508) 或者 8/(14.7456/0.002)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E: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定时器为什么这样用呢?

楼主:
新问题!

  因为我的电路晶振就是8M,而我想产生25us的定时时间,所以就想到了将8M分频成了1MHZ。
   既然分频倍率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那我也就放弃这种想法了。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我的外部晶振接8M,而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imerxcontrol的clksel位置“1”,那么定时器会工作在508k,还是(8M/29)?
(508K由14.7456M大约29分频得来)。
   换句话说,14.7456M是外部晶振?还是片内集成晶振?clksel位的值会对外部的8M时钟进行分频处理吗?

网友D:
8M/29

14.7456M是外部晶振. 你用8M,当然就是8M/29。你可以测试一下啊!不过这个时钟不会很准的哟!

网友C:
re

老兄,看来你对9315很不了解,14.7456M是系统晶振来的,CPU时钟/系统时钟都是通过它倍频得到的.你把它换成8M你就不怕不起振,CPU跑不起来?

楼主:
呵呵,9楼,10楼的兄弟说法矛盾啊

呵呵,9楼,10楼的兄弟说法矛盾啊,真不知道该听取谁的建议比较好啊
还有啊,我要是想试验一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给点建议吧!

网友C:
re

没有矛盾阿,14.768M是外部晶振,是系统的主晶振来的,换成8M的话,不知道9315内部的PLL能不能工作

网友D:
啊?

晶振应该会振荡的。没有这么用过。
搂主到底是做硬件的还是写软件的?搞个能分辨出来的定时器不久可以了。你用几秒的定时间隔去驱动led之类的不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吗?

楼主:
关于PLL

呵呵,还真的不知道呢
手册133页说明了对PLL参数的要求,但是有一句话不太明白:
    PLL1_X1 desired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range is > 11.058 MHz and <
200 MHz
这个说的是外部晶振的那个输入端的频率要求是小于200M大于11.058M,还是说的PLL1_X1FBD那个输入端的频率啊,(PLL1_X1有两个输入端),有手册的帮忙看一下,我不知道在这里怎样贴图。。。

楼主:
to 14楼的兄弟

to 14楼的兄弟:
呵呵,老兄,这不是51,写个片子,插在面包板上,用几条导线连一连,就能驱动LED了,这是EP9315,要用开发板的,要做很多复杂的准备工作(我手里有EBD的开发板,可是还在学习阶段)。
呵呵,你说的方法你试过吗?

网友E:
re

EP9315的定时器的时钟源是508kHz和2kHz,均与系统AHB总线时钟同步.
14.7456MHz的晶震提供处理器和外设的时钟,而32.768KHz是供给RTC的.

16位的timer是递减的,或能产生固定间隔的中断,时间范围0.03ms到4.27s

32位的timer提供0.03us到73.3小时的精确定时

40位的timer可提供1.0us到12.7天的精确定时

看门狗定时器需要定时"喂狗"

网友E:
特别提醒

EP93XX系列由于IC设计的原因,对"晶震"很挑剔的,建议一般不要更改默认配置,否则系统不稳定会把你折腾的爬下.

网友E:
回15楼

 PLL1_X1的输入范围是11.058MHz到166MHz
 PLL_X1的输出范围是294~368MHz

PLL1_X2(输入分频器之后)的输入范围是12.9MHz_166MHz
PLL1_X2(2的PPL1_PS次方分频器之前)的输出范围是290MHz_528MHz

EP9315的那个Fout公式中的PLL1_X1FBD PLL1_X2FBD PLL1_X2PID 和PLL1_PS可从系统的时钟速度控制器 ClkSet1,0x8093_0020中获取.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啊

    呵呵,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啊,
问题已经接近明了,我也会进一步的摸索、试验,如果还有兄弟有别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写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吧!
    谢谢诸位了!

网友D:
楼主太强了

对51还那么了解!牛人!
楼主的开发板也是好强哟,LED都不用了,而且还用8M晶振.
不知道134页的图对不对.

楼主: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要说的这么绝吧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要说的这么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