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9.0在哪里可以下到????(求助)

楼主(2007-08-01):
各位大虾帮帮忙,redhat9.0在哪里可以下到

网友A:
网上到处都有啊

网上到处都有啊

网友:
现在还用redhat9.0?干什么用啊,都fedora啦

现在还用redhat9.0?干什么用啊,都fedora啦

网友B:
搞嵌入式还是RH9比较好,平台不错的

ftp://166.111.121.3/Linux/RedHat/9/shrike-i386-disc1.iso
ftp://166.111.121.3/Linux/RedHat/9/shrike-i386-disc2.iso
ftp://166.111.121.3/Linux/RedHat/9/shrike-i386-disc3.iso

md5
400c7fb292c73b793fb722532abd09ad shrike-i386-disc1.iso
6b8ba42f56b397d536826c78c9679c0a shrike-i386-disc2.iso
af38ac4316ba20df2dec5f990913396d shrike-i386-disc3.iso

用迅雷下,我前几天才下过一次

我做了一张DVD版本的RH9,安装的时候不用换盘,方便。

网友C:
在www.verycd.com也有的下

网友D:
官方网站就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