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10接SAMSUNG3.5“LCD屏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买了广州友善之臂提供的SAMSUNG3.5“TFTLCD模块(带触摸屏)

请问把手册中说的nDIS_OFF信号接到哪里?2410上没看到有这个引脚啊。
还有,手册上有用LEND信号,但是我买的核心板并没有把LEND信号引出来,是不是可以把屏上的LEND信号悬空?谢谢

网友A:
nDIS_OFF

nDIS_OFF 很明显是negative_Display_Off的意思,显示开关来的。接高电平就显示,低电平就不显示。
看屏DATASHEET上的LEND部分,看是否能够省略。如果不能,你只能和这个核心板或者屏说拜拜啦。

楼主:
接GPIO口?

谢谢楼上的
2410LCD控制引线中没有专门定义显示开关信号,难道接个GPIO口?

网友B:
是的接GPIO

是的接GPIO

网友C:
lend很多屏都要接的

看看你那个屏,是不是真的不用接l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