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问个问题!望指点一下!

楼主(2007-08-14):
我弄了个小程序,没有初始化,没有汇编去引导的,我把程序的入口设置了在mian,只是这么点c程序
#define rPCONC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10)
#define rPDATC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14)
#define rPUPC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18)

int main(void)
{
  rPCONC=0X55555555;
  rPUPC=0X0;
  rPDATC=0X000a;
  while(1);

}
只是把两个led灯点亮了。
我把生成的bin文件通过串口下载到板里,然后使用u-boot命令执行程序却不行。我看书上说是uboot已经把板初始话了,所以我就不写初始化的东西。

楼主:
程序不是下载到flash里,而是通过uboot下载到SDRAM里

我程序的ro地址设置了在sdram里了。。我用jtag调试没问题,但我用uboot把bin文件同样下载到相同地址的SDRAM里再用uboot命令去运行却没反应!

楼主:
还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

我看别人说RO跟RW地址相同,什么运行域跟下载域相同就不用拷贝什么的。不知所云!还有我没有设置RW地址,是留空的,应该默认是在RO之后的吧,我的RO设在了SDRAM里,我用JTAG调试跟下载程序都在SDRAM里,应该就没问题吧!

楼主:
晕,,没人理。。。不至于吧!

楼主:
看来这个版块的同志都不怎么热心。自己顶起来!

网友A:
看上去好象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谢谢00

不知道你的比赛弄成怎样。。祝你顺利!
不过我的东西确实有问题,调试的时候就亮,下载进去运行就不行了。还是等我进一步学习下去,再自己好好搞一下!

网友B:
简单 建议

rPCONC=0X55555555
确定你的端口是吗?为什么不是全1 或者全0(不只道你用的CPU)
另外程序的定位,用Uboot烧写的时候RO定位在烧写的起始地址上,RW定位在你的SRAM Uboot不用的地方,看看你的资源有没有冲突!
我估计是加载域和运行域定位的问题!

网友C:
请教楼主如何使用UBOOT

请教楼主:我已经编译好的bin文件,如何利用u-boot把它烧写到2410的板子上实现上电自启动?
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s3c44b0的板

断口设置没错,类似c端口pc15设置PC15 [31:30] 00 = Input 01 = Output
10 = DATA31 11 = nCTS0,,我把c端口都设置为输出所以就都是5了。

   至于u-boot如何下载,,是这样的。使用u-boot可以通过串口也可以通过网口下载,我是使用串口下载,不过速度较慢,下载小的文件还是可以的。使用网口下载还需设置相关的u-boot参数。我是用串口下载,使用命令loadb 地址,然后在超级终端使用kermit协议传送文件。然后使用go 地址来执行。
   要实现上电自启动需要修改u-boot的参数。让u-boot去启动该程序。

楼主:
RE:Ice_river

另外程序的定位,用Uboot烧写的时候RO定位在烧写的起始地址上,RW定位在你的SRAM Uboot不用的地方,看看你的资源有没有冲突!
我估计是加载域和运行域定位的问题!

我的ro就是设在了烧写的位置,也在运行时的位置。地址跟资源是不会有冲突的,我使用板子提供的例程在同样的地址试过了都没问题!

网友A:
那你拿他提供的例子,自己改来试试? 也许是真的是工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