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10不用手工复位,nRESET怎么接?

楼主(2007-08-16):
如题,还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上拉的话,JTAG里面的nRESET信号不接有关系?

楼主:
RESET

是不是直接上拉到3.3V就可以了?

楼主:
做的板子用不到

谢谢楼上的回复
复位芯片是指什么?倒相的那个吗?
现在是为了板子体积小,考虑不要RESET键和那些个电阻电容,倒相器也去掉。
看手册上说的是:正常工作时nRESET是高电平,就想到把它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了。

网友A:
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

网友B:
上电时必须有复位信号,要不然你的项目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