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MOV指令

楼主(2007-05-08):
我只理解了第一行的指令,二、三、四行的指令的结果是怎么出来的呢?

MOV  R0, #0xFF             ; R0 = 255
MOV  R0, #0x1, 30          ; R0 = 1020
MOV  R0, #0xFF, 28         ; R0 = 4080
MOV  R0, #0x1, 26          ; R0 = 4096

网友A:
怎么会有这样的指令??

楼主:
书上是错的吗?

书上是错的吗?
书名《嵌入式技术与系统Intel XSCALE结构与开发》
p138

isbn : 7-81077-436-0

是XSCALE的体系和Sumsung体系的指令集合不一样的
关系吗?

网友B:
也许是书上搞错了,

MOV  R0, #0x1, 30 应该是将1循环右移30位再放入R0中,所以R0应该为0x04.

网友C:
不知道书上如何算的

MOV  R0, #0xFF, 30          ; R0 = 1020
MOV  R0, #0xFF, 28         ; R0 = 4080
MOV  R0, #0x10, 26          ; R0 = 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