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侠是否知道linux代码包里面的这个glibc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05-09):
是否知道linux代码包里面的这个glibc是做什么用的?
我做了这么久了,还没用过一次

网友A:
c程序库

楼主:
楼上的循环论证,看glib这个单词就知道是程序库了

楼上的循环论证,看glib这个单词就知道是程序库了
我想知道的是他是做什么用的程序库

我做embbed system这么久了,还没用过(至少也是没有直接用过)

网友B:
glibc: GNU C 函数库

做embbed system很久,没用过glibc,也不奇怪。
如果你用过gcc,你还说没用过glibc,那打死偶也不信。

glibc功能很强大,不过用在embed却显得臃肿。~

楼主:
我就是用GCC的呀

一般我都include标准的  ANSI C库
没有用过GLIB 哦
反正我以前的项目也都做下来了

所以4楼  你还是要相信

网友A:
gnu c下标准库的实现就是glibc

你在用着而不自知罢了。看来你对程序库的概念还不清楚。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做嵌入式linux,可以选择uclibc(好象是)

刚整了个eldk,感觉还不错。库小了不少。习惯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