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阻作用

楼主(2007-05-15):
新人,多指教哈。
是一个芯片外接晶振电路,不知道电阻干吗用的。

网友A:
。。。

0 OHM电阻估计是当跳线用,观察晶振是否起振的。R80不知道干什么使的

楼主:
不是吧?R81断开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反馈电阻

R80是反馈电阻

楼主:
反馈?大侠能不能解释详细一点?谢了!

网友C:
更容易起振.

网友D:
芯片内是个非门,我想你就能理解反馈的作用!

网友E:
以上都对

个人认为,R80更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阻尼电阻,降低振荡器的Q值,可以起到降低振荡幅度,提高稳定性,减少辐射,利于通过EMC等认证.而R81在这里没有明显作用,有时候会选用一个100ohm的电阻,这时候可以认为是阻抗匹配作用,使振荡器工作更可靠.C114/115是频率调整用的,一个主要是振荡频率,另一个是调整频带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