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29sf040 (flash)当作外部数据存储器使用,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07-05-16):
我用sst29sf040 (flash)当作外部数据存储器使用,但是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一.我能把从外部采集进来的数据直接放进片外数据存储器中吗?比如直接声明一个数组:unsigned char xdata vector[131];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它flash中的起始地址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不可以这样的话是否必须在我的89C52内部数据存储器内定义一个存储区,然后再用flash的写操作写进sst29sf040呢?
二.第一次使用flash 我的认识比较混乱,也许我上面表达的不够清楚.下面我重述一下:   由于我的89C52内部数据存储空间不够用,我想让ad采集的数据先放进外部数据存储器sst29sf040中,然后再调出来显示到lcd上. 这样的话89C52的缓冲区和sst29sf040的存储区应该如何配置呢?
三.如果我要存储一个带小数点的负数比如:-34.5到外部数据存储器sst29sf040,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re

sst29sf040这个没用过,用过sst39sf040估计应该差不多,
这样的存储器要现擦除再写,擦除的最小单位应该是一个扇区,具体多少字节忘记了,反正是500多个。当你要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存储器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这个FLASH地址是空的(被擦除过)。
向sst29sf040写入数据应该是可以单字节写入的,单要现向某个地址写个什么数据,如 向0X5555地址写入数据0XAAAA.....写入数据的操作可以直接用绝对地址来进行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哥啊,sst29sf040是和sst39sf040差不多啊,不过sst29sf040的一个扇区是128个字节啊,但是我看了怎么好象它们的写入操作好象都要从128的整数倍开始写入呢?

网友B(2009-07-10):
回复 网友C:
看你买多少啦,如果只要1片,啥片子都不可能几毛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