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隔离的疑问?

楼主(2007-05-16):
(无正文)

网友A:
希望之星

其实那是一种星型接地方法,也就是单点接地,还有就是,你说的这种应该是屏蔽地接在一起,数字地并没有接在一起,用光藕可以很好的提高两端电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提供光耦产品

0755-25155089
杨先生

网友C:
有必要隔离嘛 ?

网友D(2009-03-03):
这样不能起到隔离作用

共地了,就不能起到完全隔离作用了,隔离的话地最好是分开的哦。
推荐使用ADM3251E,专门的串口隔离芯片